楼主(2006-05-08):
我用的FX2N-32MR,PLC上是9针的RS232接口,而网上都是PLC圆形接口,有谁知道PLC的编成电缆的制作.

网友A:
要通过FX2NBD模块转换
FX2NBD模块是三菱公司的不是太好做,你在哪里我这有。
可联系:13564039114

网友B:
买一条就可以了,
也可以弄一个FX-232BD,然后用两个9针D头,2-3,3-2交叉连接,GND-GN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