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8):
哪位前辈指点一下,用单相表测三相电,在容量达到的前提下,如何读数???

网友A:
若三相电流一样,比如是对称的三相负载,读数乘以3就行了

网友B:
最好用三块单相表来测三相电。

网友C:
用3块单相表来测。电流大的话加互感器就行

网友D:
俺也不懂 ,来学习的...
看的越多,越知道自己无知!望各位高手指点提携小弟!

网友E:
用三只单相电表测!

网友F:
用三个单相的分别测每相就可以了,前提是电流要一样哦!

网友G:
用一个电表也可以只要三相平衡用互感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