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8):
小弟近日在自学传感器的知识,有一个项目是做粮库的传输控制系统。需要用传感器对粮食的温度,湿度,质量,压力以及粮库的温度,粮位进行检测。请教一下需要选择哪些类型的传感器。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喔噢,需要测量范围和精度要求的。

网友B:
可以选用温湿度变送器,我的邮箱是
zhaoainiliang@126.com,我公司就有此产品,欢迎洽谈!!

网友C:
对粮食的温度,湿度、压力传感器我公司有,还可以与计算机连接记录数据。

质量,以及粮位进行检测还没考虑采用何种方法。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可与温湿度传感器、二线制变送器配套使用,请关注!欢迎使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