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应用

楼主(2006-05-08):
固态继电器能够用于中小型电机的控制吗?请师傅指点.........

楼主:
电机的启动电流对其影响大吗?用它取代继电器有意义吗?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用于频繁动作的电路中,电动机没有必要用固态继电器来代替交流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受额定电流限制的。

网友B(2006-06-11):
固态继电器用于频繁启动电路中,转接小信号,小电流.带中小型电机不大合适

网友C(2006-08-16):
固态继电器用于频繁启动电路中,带中小型电机不大合适

网友D:
电机用交流接触器不是蛮好的吗?
为什么要用固态继电器?不可行吧?
固态继电器用于频繁启动电路中

网友E:
如果你的電機频繁启动   只要固态继电器额定电流夠大是一個不錯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