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闸求助

楼主(2006-05-08):
本单位办公室一路5个插座,都带电脑啥的,不知道是插座问题,还是设备问题,平均一天跳两次闸,还能送得上,弄了好几天,也弄不好,被领导批得一无是处,不知道该从那个地方入手,请专家执教,手把手的

网友A:
上边是什么闸,不会是漏电保护的吧,要是漏电的赶紧换

楼主:
时代漏电保护的,为什么换,换成不代漏电保护的吗?不时显露或者设备问题吗?

网友B:
首先计算开关的容量是否符合要求;
再看看电脑等用电设备有无漏电可能;比如插了电视卡带闭路线等等。。。。。。

网友C:
漏电保护很麻烦的!你把漏电电流调大点再试试!实在不行,只有一个设备一个设备查漏电了!

网友D:
非常讨厌的故障.
单位 一个同事(是一电工)家,号称每天晚上不定时跳闸,查的许久,没结果.后来请了好几个同行去查找.后来检查是园子到储藏室的一段比较隐蔽的线路,被老鼠咬坏.
建议楼主:更换大点的开关,且不要漏电保护器.试试看!

网友E:
1可用摇表测量插座线路是否漏电,2再分部分设备检查是不是设备漏电,3看看漏电开关的容量是不是符合,是否是热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