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8):
请问能通过CP343-1下载程序吗?我试了几次怎么不行啊?

网友A:
你应该叙述一下你试的过程

网友B:
可以的。请叙述概要过程。

网友C:
首次对S7-300下载, 不能用CP343-1连接方式. 你只能用MPI适配器或CP5512卡, 进行下载软硬件组态. 而后, 你用以太网线联机至CP343-1, 就可以做后续的调试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请叙述概要过程。
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