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8):
类似于火腿肠的一种软棒状食品,每间隔10CM用细线打结,束扎成一节一节,有点类似于串起来的佛珠。宜采用非接触式传感器.
   现在需要监测到束线处的存在,无需很高的精度。请高手指点一二方案,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这个要用非接触式的传感器,也就是接近开关.每当到了束线处的时候接近开关就会起作用.把这个过程转换成一个信号开关量信号,可记录次数。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可与温度传感器、二线制变送器配套使用,请关注!欢迎使用,谢谢!

网友B:
真的就不能接触了吗?我不信,织布机上那么多根经纱,断一根怎么检测,不在上面拴个小铁片吗,线一断了小铁片就掉下去了.你可以用一个什么很有弹性的挡片把放那肠子边上啊,一旦到了打结处它就恢复原形,这样就用普通的红外光电就可以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