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8):
有没有其他的电机控制技术可以满足此项要求,其成本大约为多少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也就是每秒15圈。这要看你是否频繁的启停,如果匀速转动还是可以的/

网友A:
补充一下,关键还要看负载的大小

楼主:
负载大约是0.5N。M,启动频率大约每秒1次,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半步状态400步一圈,要是o.1S就一圈半,那脉冲速率达到6000Hz,不知你看没看过步进电机的转速曲线,扭拒早没了。
如果是试着玩玩,可以。但若是关键部位,还是用伺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