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8):
变频器中所用的铝电解电容,电容容量与变频器功率是怎样的关系,用什么方法可以计算,均衡电阻怎样算?

网友A:
你是不是说主滤波电容?
不需要什么精密的计算,只要能装的下,理论上越大越好。

网友B:
新来的不懂啊

楼主:
是的,我是位新手,我想了解在实际运用中的情况,各位高手在平时的维修中电容的损坏率高吗?

网友C:
总电容量以1A为单位50-70微法计,若想节省成本30微法/1A也免强行.此电容损坏率不是很高

楼主:
各位大侠有没有在维修时发现电容有极性安装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