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8):
我想在液压油缸上使用旋转编码器,代替行程开关。有哪位高手知道如何和三菱FX1N连接,这个程序怎么编,在原理上我猜想是把旋转编码器的脉冲信号变成数字的,输入PLC,和PLC里面设定的数据进行比较,然后输出控制信号。但从来没有搞过旋转编码器,望有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我公司有拉线位移传感器用于液压油缸测量的,配增量值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都有,增量值a/b信号进plc的计数模块,绝对值的可选4--20mA 进PLC.有兴趣可来电:021-62043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