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5-08):
我是搞机床电气设计的,刚工作不久,遇到很多问题想请教大家
刚刚碰到接地保护这一块的疑问:保护接地和保护零是怎么个概念,他们各是什么样的工作原理,还有接地电阻为什么要越小越好,谢谢各位侠客

网友A:
保护接地,是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大地连接.工作原理是限制漏电设备对地电压.使其不超过某一安全范围.
保护接零,是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电源零线连接.工作原理借助零线与设备漏电流产生短路,使线路上保护装置迅速动作.
接地电阻<4欧姆.因为接地电阻越小的与人体电阻一并联,绝大多数的电流将通过接地体流入大地,从而保护了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