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卡的问题

楼主(2006-05-08):
数码相机的存储卡可以当优盘使用吗?如果配一个读卡器的话。

网友A:
配一个读卡器的话可以的

网友B:
可以,有U口的多合一读卡器,价格几十元。

网友C:
可以的;
一般的数码相机与电脑连上后就是一个移动存储器;你可以直接把它当优盘用;

网友D:
嘿嘿!数码相机当U盘用,太重了吧!30块就能买到合适读卡器,建议买有盖的,能保护存储卡,又美观,还能挂脖子上!而且比数码相机轻。

网友E:
噢!原来素这样滴……

楼主:
多谢了,又可以省点银子了,又相当于多赚了点银子了,果然赚钱不如省钱。

网友F:
有些机器可以直接读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