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8):
为何电机未超额定电流就这样高温???

一台185KW电机负荷是风机,用变频器控制,运行频率在42HZ,运行电流270A.但电机的温升很高,轴承应该没问题.用手摸到电机上不能停留2秒.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该电机是否为普通电机?如是,则可能是电机风扇转速不够,可试试外加强制风冷,效果如何,还望反馈一下。

网友A(2006-12-15):
[]
现在又有了新的认识,最近在论坛上听说了大功率电机的轴承电流的问题,不知兄台听闻没?

还有,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不知电机现在什么状态?采取的怎样的措施?有空记得回复

网友B:
你的电机定子绕组是角形接法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该电机是否为普通电机?如是,则可能是电机风扇转速不够,可试试外加强制风冷,效果如何,还望反馈一下。
即使是普通电机,运行频率在42HZ,已接近额定转速,应该不是电机风扇转速不够的问题。

网友D:
电机是不是有问题的旧电机!
一般来说42HZ是不存在问题的,你的负载又是风机!可以看一下你的电机绝缘好不好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变频器参数问题?

网友F(2007-01-23):
我猜是变频输出的谐波干扰电机,谐波分量很大所以电机发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猜是变频输出的谐波干扰电机,谐波分量很大所以电机发热。
概率比较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猜是变频输出的谐波干扰电机,谐波分量很大所以电机发热。
概率比较大!
呵呵,楼主表述的也不是很清楚,多长时间发热这么厉害。楼主的原因也该找出来了吧,不出来说说?!

网友I:
有可能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正确。变频器v/f曲线斜率过大,输出电流过大。虽然不超过额定电流,但是:只有一部分电能用来带动负载,另一部分电能转换为热能。建议修改变频器v/f曲线参数。

网友J(2013-09-05):
将载波调整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猜是变频输出的谐波干扰电机,谐波分量很大所以电机发热。
概率比较大!
呵呵,楼主表述的也不是很清楚,多长时间发热这么厉害。楼主的原因也该找出来了吧,不出来说说?!
变频器的性能问题,调不好的,只有加输出电抗器,立马见效

网友L:
是不是变频器输出不平衡?

网友M(2013-12-14):
怎么不说是电机质量呢。我们厂Y2的电机90KW4极电机空载(输出轴啥也不带,就是光电机)。工频实验运转三小时温度能达到50度。

网友N:
手不能停留两秒,已经很严重了,长期这样的温度对于线圈的绝缘漆、轴承都是一个严重的伤害,建议楼主倒找问题所在,不行就增加水冷、油冷措施。

网友O:
7年前的帖子被顶起来了?翻得很深呀。电机热,要么是冷却系统结构设计问题,要么是电机有匝间短路。电流没超过额定值,转速也没,就像是闹鬼似的。总之,不在现场,没有亲历,许多事情都是听说分析,有点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