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8):
     我做了个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显示的硬件(由四个一位数码管组成,用四个4511驱动),当对某个数码管显示时,有时相邻的管也会变化(检查过没有短路现象),有哪位指点一下:这个是不是干扰造成的?导线交叉比平行产生的干扰会大吗?是否导线尽量短?布线有没有什么基本原则?我要如何改进(我做的那个布线有些乱)?

网友A:
你说的相邻的管子也变化是怎么变化的?一般如果不是电源的问题滤波不是很好的话,基本上这样的变化是由于软件引起的,你在仔细检查一下你的软件.

楼主:
我让每个管分别从"9"循环到"0"。(如)第三个管显“8”时,第二个管显“7”的瞬间,第三个管变为“0”(一般情况下都会变,有时不会),我检测过第二管显“7”的瞬间,控制管三的4511的"LE"还是高电平,由此可以说明不是程序的错吧?另外,某管并不是每次显示时都会使它相邻管改变,一般情况都是一个循环周期才1~2次。电源滤波应该没问题。

网友B:
静态显示还是动态显示?

楼主:
是静态显示的

网友C:
给出电路和程序吧。

网友D:
可能程序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由于当时判断有误,硬件已经被我拆了,等我再从新焊接上去,来个“东山再起”,呵呵!

楼主:
此问题已经解决!问题所在:程序问题!
     警告初学者:1)简单的试验板一般不易造成严重的干扰,很有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2)当硬件调试跟理论上不一样时,可以在程序段加一些“看似没用的语句”
                            建议看一些“软件抗干扰”的书籍,或许会有所启发!(我所遇的问题就
                            是结合“复贴”看资料解决的)
     上面两点是我(初学者)的一点见解,如有什么不当之处还望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