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9):
我是一个新手,想请问一下,东元的7200MA变频器的操作面板在开机后没有字符显示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已经测量过了,开关电源已经工作,并且正常,现在怀疑就是操作面板本身的问题,在直接加5V电压用示波器测控制面板晶整的波形没有反应,但是也没有芯片发热等异常情况。不知道是操作面板本身的原因还是和其他电路有关系?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2006-06-09):
操作面板接口接触不好或损坏,联系13517282709

网友B:
有条件找到面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