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温控

楼主(2006-05-09):
哪位朋友可以告诉我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的指令,程序是怎么样的.
先行谢过.

网友A:
你用的是那个系列?

楼主:
我用的是S7-200.

网友B:
是这样的
MOVW  AIW0,VW102     读取模拟量值
完整例子请查看S7-200系统手册 中的 H16 模拟量处理  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