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9):
那位调试过can总线
我有一个问题
我手里有一个开发板要和pc机的can卡通信
不知道该怎样调试
在调试can总线的时候是否可以像调试485总线那样
我从一个设备发送报文,然后不用接其他设备就能 在输出口 用示波器观察波形
还是必须两个设备同时调试,不然就无法调试??

网友A(2006-09-07):
交流心得
我也是才开始调CAN,正如你所说,DSP的CAN一样有波形可看,但是要直接在芯片的管脚上测量,总线上是看不到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