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调试问题

楼主(2006-05-09):
那位调试过can总线
我有一个问题
我手里有一个开发板要和pc机的can卡通信
不知道该怎样调试
在调试can总线的时候是否可以像调试485总线那样
我从一个设备发送报文,然后不用接其他设备就能 在输出口 用示波器观察波形
还是必须两个设备同时调试,不然就无法调试??

网友A:
485总线调试是怎样的?
用示波器观察波形,记录分析工作,你要得出怎样的结论?
你要调试的是对那个开发板的CAN读写通信,正常工作?
有条件,在两个设备都在手头,同时调试何尝不可?

网友B:
我有一个关于SJA1000的问题,当我PELICAN复位模式下在设置完时钟分频寄存器(地址31),状态寄存器的发送状态和接受状态就开始置位,这是为什么?
另外当总线上只有一个节点时使用SJA1000的自接受模式要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