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9):
在利用RS485通讯中,计算机控制PLC的应用中。
采用1:N的连接方式,半双工通讯,协议格式1。
当计算机命令使PLC的某个X,如X0012设为1,
那么这个X0012是一直保持为1吗????
还是在下一个PLC的扫描周期上,就视X0012的
开关输入来决定呢???

请前辈们赐教,谢谢。

网友A:
我只会用梯形图,请问别的方法哪里的更好的呀

网友B:
如果你是在软件了强制X0012为1的话那就一直保持为1,直到你强制为0或复位.
          请教了.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就知道了啊
你说的"当计算机命令使PLC的某个X,如X0012设为1"
请问这个命令能否实现  我现在也在研究PLC和PC的通信 可是用了两种指令都没法实现
一种是ENQ开头的 一种是STX 开头的 也不知道二着的区别 而且试的时候PLC应答的都是乱码,请问你是怎么实现的 谢了

网友D:
强制置ON的话应该一直是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