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9):
我想用变频器实现电机的急停和正反转,正反转的启动时间和急停的时间尽量最小,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变频器!!
请大家给点意见或方案!

网友A:
要看你的负载惯量.但有一点变频器可不是刹车装置

网友B:
变频器没有刹车功能,正反转很简单,一般的变频器都有正反转控制接线端子,通过不同的接线就可以实现

网友C:
正反转控制是变频器都可以实现,控制不是问题,最主要的是你所要求的加减速时间,这和你的负载有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发言!!
加速和减速的时候已经知道怎么设置了!!哈哈
所用的负载不是很大,就是拖动一个小物体在一个6m左右的范围内来回运动!

现在主要是在该范围的两个端点,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尽量快的让物体停下来,并迅速反向运动????

变频器上的制动电阻主要有什么作用?可不可以用在这里呢?

请大家继续帮助!!!

网友C:
其实象这种问题,光靠在这里讨论不能全部解决.
最好还是攒齐了设备一点一点的测试.

制动电阻是用来泻放电机在制动中产生的能量.

网友D:
按说明书上所做问题就容易解决
正、反转按端子接线就可以,制动器是否安装主要依据电机的负载和惯性及电机的制动时间要求而定。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控制线路已经搞定,就等着试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