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PLCSIM模拟时的问题

楼主(2006-05-09):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用S7—PLCSIM模拟时,背景数据块中的Actual value 不等于initial?我并没有在模拟模块中人为干涉。
如图。

网友A:
一个初始值,一个当前值,如果始终一样的话,你的程序在处理什么呢?

楼主:
谢谢,不过在程序的开始,在PLC-SIM模拟中,系统并没有把初始值赋给 当前值,也就是当前值为零,我还要在模拟程序中重新输入一个值,不明白为什么系统开始时不把初始值赋给当前值,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A:
请查看编程手册中关于DB块监控的用法

楼主:
找了一下午也没找到相关的资料,在编程手册中也没找到,能提供一些吗?
如果能真太谢谢了!!

网友B(2006-08-19):
我也遇到了类似你的问题 不知道你解决了吗
若解决请告知,qq39522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