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变频器事故

楼主(2006-05-09):
XXX牌变频器在应用中,出现重大事故!所带风机(200KW)被烧毁,但变频器没有报警并且变频器上方断路器也没有跳闸!工作人员开始没发现事故,重新开启变频器,仍然显示输出,但电机不动作!经查发现电机已绝缘烧坏!
请问各位专家此情况如何解释?厂家只说是环境导致,主板烧坏了!可电机烧坏,和断路器不动作是为何呢?
主线路为:断路器+变频器+输出电抗器+200KW风机!
环境很不好,同期投入多台同品牌发生主板损坏!
但这次事故很严重,请专家门给解释解释

网友A:
能告诉实际工作的环境吗?环境很不好,是怎样的不好!是用于煤矿吗?

网友B:
环境不好不能怪别人呀;

网友C:
楼上说的环境问题是指经常在低转速,重负载情况下运行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XXX牌变频器在应用中,出现重大事故!所带风机(200KW)被烧毁,但变频器没有报警并且变频器上方断路器也没有跳闸!工作人员开始没发现事故,重新开启变频器,仍然显示输出,但电机不动作!经查发现电机已绝缘烧坏!
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此品牌的变频器太垃圾了.二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如果是现场环境恶劣(例如,粉尘过多\有腐蚀性气体),而导致变频器检测元件损坏,那就怨不得别人了.
如果你的风机需要长期低速运行的话,那么建议你更换变频电机.

楼主:
在污水处理场,有腐蚀性气体气体,人可以明显闻到。
但周围用的变频器工作多年都没问题!(但都是<37KW的)
运行情况应该是满负荷情况!
总之出现烧毁电机事故(幸好无人员伤亡),而变频器无动作,个人认为主要还是变频器的主要原因!
现在疑惑是为何断路器没有眺闸!

网友D:
在不考虑空开坏掉的情况下,个人认为是不是电机相间并非完全短路,变频器输出电压又非以最大值输出,根据能量守恒,变频器进线电流并未达到空开的保护电流.
如果是电机相间完全短路的话,变频器还能使用,空开又没跳,那简直就是奇迹了.

网友C:
空开没跳说明变频器输入部分可能还是好的,问题是输出部分!

网友E:
是不是输出部份工作不稳定。

网友F(2006-06-09):
可能长期在低压下工作,不是变频电机,13517282709

网友G:
肯定是变频本身的问题啥!
电机都烧了
说明变频没有检测到输出电流,而动作保护

网友G:
顶
没有检测到输出电流信号吧

网友H:
污水处理环境不好,有腐蚀性气体,我公司的环保用电动机就是经常烧坏的,接头处腐蚀严重。你说的电动机烧坏而空开没有跳闸,怀疑你的空开质量与选型是否有问题。或许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不好说

网友I:
人家空开不会差到那种地步吧,没跳,说明电流正常,变频器还正常运行,也说明没有过流,退万步说,电流检测坏了的话。那空开应该跳啊,所以想问:你是什么负载,是长期低速运行吗?这样散热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才会出现你所说的电机绝缘烧坏!!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换变频电机了啊! 瞎说 请指教

网友J:
这么大的功率就应该在变频器的输出部分挂一个断路器的,这样不但对电机好而且也让变频器更安全。
新手愚见!

网友K: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是90KW电机内部被烧焦。据我f分析:1。加减速度设置数值不正确,V/F曲线设置。变频器的电子保护参数未启动。

网友L:
你在变频器的输出侧有电抗器,它可以大大减缓电流的上升速度。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直接将变频器输出短接,然后运行(先确认会不会炸,呵呵,)

网友L:
按照我上面这样做的是有前提的,首先要确认变频器是否允许这样做,手册上肯定写不能这样做的,所以要先跟变频器厂家的技术人员确认,得到认可后才能这样做。否则出了问题造成损失就很难收场了。切记切记

网友M:
可能你那不是专业人员设计的,变频器常识 线路常识都很差劲
小第虽没设计几个工程 但像这种情况还从未发生过

网友N(2006-07-10):
现在有结果了没有,到底什么原因呀

网友H(2006-09-26):
使用的哪个品牌的变频器,让兄弟们以后注意着点

网友H:
使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让兄弟们以后选用时注意着点

网友O:
你们怎么不想想,腐蚀气体,长期工作,电机能不发热吗?发热到一定时候就会使绝缘降低然后就烧掉了.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P:
似乎26楼的有点道理!想想无论变频器差到什么程度,最起码的保护还是应该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