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9):
求助个FX的跑马灯程序 `~

就是在PLC实验台的基本指令那个窗口做~`启动一个开关`就开始一直循环`~

小弟新学PLC~~希望各位老师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帮小弟写一下 `~

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太简单,没法帮,你自己看看布尔逻辑运算方面的书

楼主: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
大哥你要学PLC这就是开始呀,别老向别人问这种问题,真有什么难题再上来吧

网友C:
给点提示吧,用位移+时间控制就好了
为什么老是用三菱的呢,伤心啊

网友D:
用时间继电器作也可以呀,自己多琢磨琢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指点 `小弟现在弄的差不多了~

可是对移位寄存器的设置还是有些不懂~恳请各位哥哥帮忙`~

这是程序中关于移位寄存器的部分

LD      X000
OUT   T1       (延时1秒)
         K10
ANI     T1
OUT    M10
LD       M10
OR      M2
OUT    M100
LD       M114
OUT    T2      (延时2秒)
         K20
ANI     T2
OUT    M2
LD      M0
... ...

请问上面的延时1秒和下面的延时2秒分别指什么 ~?~?

我设置的跑马灯的时间间隔是0.5秒~~

把T1改成5的时候`启动之后第一次不是按规律显示` ~从第二次才开始按预定的规律循环`~

楼主:
三菱的不好么 ~?~?我们学校实验室的就是三菱的 `~没办法` `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