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9):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有一台200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近两面个月不电流表指针来回摆动比较大,经用钳形电流表检查三相电流平衡,钳形电流表的指针也有来回摆动现象,请问问题在哪里?

网友A:
估计是机械有问题,重点查查电机轴承什么的。

楼主:
谢谢,电机温度和声音都正常,电网电压波动应该不是,因为还有同样大小的电机十多台都没有波动现象,我只能脱开负载单试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