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0):
我用FX2N-32MT的PLC来控制步进电机。步进是0.36的,也就是1000个脉冲走360度,机器设计和工作时要分12等分和6等分来动作,我现在的问题是用1000除12,或1000除6后面都有余数,指令如下:下图 的 DIV   K500  应改为 K1000
转下图:
现在是除下来后:12分等于83.33  ,6等分等于86.67
机器不认小数,四舍五入,不多就少,请教各位我这个该怎么办?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一把呢?我急用啊

网友A:
你可以换成细分步进啊

网友B:
看不清楚哦!

网友C:
1.可以试用一下旋转编码器,与步进电机联轴,脉冲输入PLC,进行高速计数.旋转编码器一圈有1200个脉冲,12等分等于100,6等分等于200.
2.也可以试用一下外部数值补正的方法,将外部数值输入PLC,进行四则运算.

楼主:
我找了一个1:6的减速器,就是速度太慢了,用也可以用,但是没办法只有这样了

网友D:
用浮点运算

网友E:
用浮点运算:  DEDIV

网友F:
你可以加减速器就可以把脉冲细分,这样子就可以减少误差量,不过我原来用过三菱的QD75定位模块加上伺服驱动器和电机,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用浮点算是不对的,脉冲的个数只能是整数

网友G(2006-06-28):
楼主您好
我是新手
我想学习PLC控制步进电机
能否把你这个程序发给我练习(最好带注解+连线图)
chenqinsan@163.com
小弟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