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故障

楼主(2006-05-10):
请教各位老师:
  现有一台维修变频器A0CS600的,模块爆掉了,在不装模块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测量驱动脉冲?应该怎样避免主板保护,需要怎样才能启动?上模块很危险啊.
  谢谢各位老师了啊!!!

楼主(2006-09-04):
机器修复,谢谢关注!

网友A:
不上模块也可以测,用示波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