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0):
求助:
     如果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要求同时启停,可否在在每台电机上各加一个热继电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其中一台电机出故障了,怎么样能让变频器自动停止输出?应该用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A:
要加热继,然后热继控制变频器的急停!

楼主:
热继只能在过流情况下的保护,但是如果要求是比如电机在机械上出了其他故障应该怎么检测和处理呢~!
  谢谢大哥大姐们的支持!!!!

网友A:
像这种一拖多的情况,变频器几乎无法对电机进行保护.
所以说,要想多方面的保护电机,可以在每台电机上加入 电机保护器.如今的保护器好多都能作到堵转,过载,缺相,电流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