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0):
我要装16台电脑,请问总共功率有多少啊?放多少大的线?三相的10O安培空气开关可以吃多少负载(负载都是220V的)

网友A:
3级15A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级15A空开
3级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16台电脑考虑余地应用6平方的铜芯导线, 100A的空开每相20KW.左右,三相在60KW左右.

网友A:
打错字了,是三极15A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