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0):
我有一个1000脉冲的步进驱动和电机0.36的步进 。现在在机器上要分十二等分和六等分工作位。作圆周运行,用三菱FX2N-32MT来控制输出脉冲,
指令是: LD    X0
           DIV   K1000  K12    D200
          LD     X1
          PLSY     K100    D200    Y000
现在算下来走一圈要差4个脉冲,4个脉冲去掉了1.4度。
请教一下,我该怎么补偿这个小数点?

网友A:
我感觉这主要是能否被12整除的问题,1000以上也就是是否可以被3整除的问题。
我们看看,如果3000脉冲一转,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

不知楼上老兄转速如何,如果速度不高,可以加1:3的减速器来解决,同时既可以提高输出扭矩,也可以扩大细分的倍数,提高了精度(注意减速器的齿隙要求,算好)。

这问题挺好玩的,兄台可与我探讨,我这减速器资料有一些。
老陈我的电话010-65546752,呵呵呵呵。

楼主:
我也想过用减速器来转换,但现在问题是我这台机有时要设定成12分,有时要设定成6分,这都是除不尽的那种,还有时要设定4分,这好说了。就是因为不是固定的某一个等分,所以才让我头大的。我的步进是最大90转,驱动器为500/1000的那种,转速要求不高最大到500CP就行了,我现在的解决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是12等分工作状态,那我在每三等分上面加一个脉冲,那分四次加四个脉冲走完,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小误差,但还达不到精确分度的要求。在6等分的时候,每二个工作状态减一个脉冲,就是编程太复杂,算得人头痛。也不知道客户能不能答应这点小误差。

网友A:
3000不都可以被12、6、4整除吗?

加1:3的减速器,电机转一圈还是1000脉,但相对于减速器输出端每转变成了3000脉冲了。

楼主:
我搞了一个1:6的减速器,但是速度太慢了。我的步进最大只有90转,这样一比下来就好慢慢,1:3的我没有找到这种货

网友A:
德国MOTEC的行星减速器就有1:3的啊,性价比特高。

我们这边做总代理的,可以访问 www.emade.com.cn  上面有介绍。

具体的选型可以直接与我沟通:010-65546752

或Email:  e_made@163.com

网友B(2008-01-11):
本人是从事机电产品研究机构,我公司有很多类似机器已经成功使用了步进电机控制,以上楼主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公司以前也碰到过,而且给公司的产品质量严重打击,因为360/N不能整除,所以造成走了一天或者几天后,误差凸现,哎呀,麻烦啊,我们对这个问题深入研究以后,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精度很高,不会产生积累误差。如哪个学要此技术的,请联系641168544,商谈具体事宜。

网友C(2008-05-23):
楼上的高手请指点下,我也正为这问题烦恼呢。联系我:sffd23823@yahoo.com.cn

网友D:
等分的步进脉冲数,不一定要通过除的方式得到啊,等分数不多。
完全可以用12个寄存器分别存储12个步距脉冲数,在PLSY中用间接寻址方式将脉冲数输出。

网友E(2008-07-09):
要留一个脉冲做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