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计?

楼主(2006-05-10):
我们单位需要测量高压高温的天然气流量计,工作压力在10MPA,问题达到100度到200度之间。如果有资料麻烦给传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此高的天然气,工作压力在10MPA,温度100度到200度之间的流量计。要选孔板节流装置、配合差压变送器-流量积算仪,来测量天然气流量。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显示控制仪表,流量积算仪。可与温度传感器、二线制变送器配套使用,请关注!欢迎使用,谢谢!

网友B:
没做过气体的,只做过水的,用的SITRANS FM MAGFLO 5100W+三菱PLC控制。

网友C:
我们可以提供涡街的流量计  测量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D(2006-08-16):
流量计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去处,上海自动化仪表九厂是专业做流量计,不妨到发那边去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