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ase Screen 里如何调用text Screen

楼主(2006-05-10):
请教老大!谢谢。。

网友A:
传说中是用A-tag...

楼主:
哈哈哈哈哈。。。。。。。。
谢谢疯子李

网友A:
别改俺名字那哥哥...

网友B:
提问要提有档次的
在里面插入Q/A 等之类的TAG,做类似于超级连接的操作即可。
你可以拿一个港口机械门机/岸桥之类的现存程序做参考,很清楚的。
以后多想多试之后再问这种问题

网友C:
X TAG+ A TAG

网友D:
呵呵,我来了。

我这有这方面的资料www.jinbiao168.com.cn

网友A:
楼上的现在到那个单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