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0):
 我现急需要自动化设计的公司!!
    目前我这有好多条冰箱\冷柜等生产线,抽真空工位成为制约生产的瓶颈问题!原因是抽真空的时间无法控制,也就是说需要一套系统,当抽真空时间到后自动出现指示报警,然后将产品自动送回生产线,不要靠人为的估计时间来操作!!!!

   可投标!!
            联系人:  0551-3849654      储先生!

  注: 此项目很急 ,有意速联系!!

网友A:
可在抽真空管内中间加装一个三通阀,另一端接压力表(必须有电压或电流输出)来控制中间继电器,从而便可达到真空后自动控制起停了如果真空表是电流输出,就要再加一个变送器,将模拟量变成开关量。关键问题问题您是否找不找的到这种压力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