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0):
PLC与MPT002连在一起使用,最近PLC坏了,换了一个新的,程序输入好了之后,把MPT002接上了,结果PLC外接的控制按钮失灵,按按钮之后没有反应,把MPT002与PLC断开连接后,一切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程序都是按原来的程序输的,是不是有些什么设置啊?在说明书上也没找到,在这里请教各位了!
 还有,请教各位,MPT002这类的东西,它的界面的内容能修改吗?如果能,用什么工具啊?
 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用外设口联的MPT?是否一联上PLC的run灯就不亮了?检查一下PLC选择的运行模式是什么
还有问题可以发邮件到frankieyangdoll@163.com

楼主:
对,一联上PLC后RUN灯就不亮了,PLC运行模式是RUN啊,没有错啊

网友B:
把PLC的模式设置为监视

楼主:
设置为监视,那PLC还咋工作啊?外部按钮全都失效了,把MPT拔了,一切又都好了(在RUN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