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0):
我单位一台设备需更换PLC,型号为日立E--64HR,用录音机导出里面的程序,试了几次都不成功,程序语句大概有900多行。请教各位,怎样才能把程序转到新的PLC里去。谢谢!

网友A:
看有没有带通讯接口,再找一根通讯电缆,利用相关编程软件读出来.换一个主机写进去就行了.

楼主:
只有一个MIC和EAR接口!

网友B:
MIC和EAR接口应是手编器的接口;

楼主:
此型号的PLC能与电脑相连接吗?说明书上没有此功能,只能通过编程器才能读出程序,通过MIC,EAR接口用录音机导出程序来,但试了几次都不行,望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