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1):
一台20/5T桥式双梁行车,大车电机其中一台发热130度,另一台57度,电机型号是YZR160M2-6     7.5KW    18A     940r/min    检查电路没有问题,把两台到电机的线路对调,故障不变,我想问电机更换绕组,转差率,带负荷起动电流会不会变大????转速会不会变.
我测量故障这边起动电流30-40A,而好的这边则只有10几-20A,因为行车是平繁正反转,还有反刹车,我怀疑是电机问题和负荷(变速箱和轮子).连烧了3台,请各位大虾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本公司主要生产高、低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和滤波装置,在取得无功就地补偿装置和无功自动补偿装置国家3项专利的同时,我公司还引进了韩国SAMWHA的无功补偿和滤波成套装置。本产品广泛用于石化、冶金、矿山、港口、供水排水的供电系统中。我司的产品不但提高了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节省电费开支,而且还治理了供电系统中的谐波污染,稳定电压,保护电网安全,给客户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司赢得了众多的用户信任,成功的案例有:国家重点项目西部原油成品油管道工程建设项目、大亚湾核电项目、阿拉山-独山子原油输送管道工程、秦皇岛港煤5期工程供电系统、上海赛科石化项目、茂名石化项目、厦门翔鹭石化、杭州市七格污水处理项目、深赤湾供电站、长春-吉林输油管道工程、西气东输工程、内蒙古金山矿业等等。
相比其它的进口同业产品,本公司的产品更具性价比,更注重售后服务。
本公司参与起草和制定国家机械行业《JB/T高压无功就地补偿装置》标准和《JB/T高压电力滤波装置》标准。
有兴趣可发邮件suyuechi@126.com联系。

网友B:
按你怀疑的部分分别脱开,单试一下。

网友C:
打开减速机接手,单试电机。卡电流

网友D:
把连轴器脱开,试一下电机.,

网友E:
可以告诉我原来的电机是多少的吗?

网友F:
应该是绕线电机可能是切电阻的问题?

网友G:
两台电机的转速是不是一样

网友H:
检查接线,三角--星型,正常应为星型接法。

网友I:
因为不发热的电机损坏了,只有一台就是那发热的电机工作,所以屡烧!

网友J:
检查一下机械部分吧,看减速机和制动部分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K:
机械故障!好好查一下变速箱的齿轮传动机构————电机长期超负荷运行不烧才怪

网友L:
如线圈没问题的话,一般都是变速箱和轮子的问题,最常见的是轴承坏了或齿轮坏了有时会卡死,还要查一下刹车有没问题.开机时有没动作

网友M:
1。查串接在转子上的板型电阻!2。断开减速机或变速箱,单试电机!3。查电源线或接触器!4。查转子碳刷或三相绕组!

楼主:
你们好!谢谢大家,因为电机是外修,可能是数据改变了,带负荷起动电流大,我参考了另一台行车,发现没有坏的那台起动电流一样,因为没有转速表,所以没有办法测转速,查了资料带负荷起动电流大与转差率有关,
    因为行车是正反转频繁起动,还用反刹制动,起动电流大电机发热就大,我想问如果电机接线不错的话,定子和转子线圈匝数和线径改变会不会改变转速。

楼主:
我想把电机对调一下试一试。还有联系电机厂家看看能不能解答

网友N:
三相 不平衡,电路和电机有问题

网友O:
也许是两个大车的转速不同(既有电气原因,也有机械原因),导致一个过负载。

网友P:
齿轮箱有没有问题,凸轮控制触点有没有问题,把滑坏短接再启动。测电流。

网友Q:
先空载运行一下看看空载电流多大
     空载电流不大的话就是机械问题了
   我看也是机械问题了

网友R:
7.5kw绕线式电动机应用频敏变阻起动,应检查是否烧坏,再检查机械部份,连烧几台电机的故障点是一样的

网友S(2006-06-15):
滑线电缆内断路一相

网友T:
1.检查电机来的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2.检查转子到变阻箱的线路是否正常
3.检查变阻箱是否完好
4.机械减速机是否正常
5.检查电机与减速机连接是否同轴

网友U:
如果电机接线不错的话,定子和转子线圈匝数和线径改变 这样不会改变转速 因为电机的极数没变 但这样功率会改变

你说 可能是数据改变了,我看不只是怀疑 线经 砸数 还要怀疑 下线时线圈的跨度 即节距

网友V:
电机没有热保护器吗?

网友C:
定子和转子线圈匝数和线径改变会改变转速的,
同型号电机匝数少,电机转速快,匝数多,电机转速慢!

网友W(2006-12-18):
楼上说的是一种现象 我以前碰到过 该现象应该可以看出天车有点晃 如果不是试试3、4楼的方法 楼上的说法面大

网友X:
看看是不是老少的这台二次电阻没切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