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1):
先谢谢大家了

问题1. 请问三菱PLC的初始化指令IST怎么用?格式是什么?由于没有资料,所以很菜哦

问题2. 看下面的图片啊

楼主:
是机械手程序

网友A:
在顺控前面用上升沿复位所有输出 ,用ZRST指令。用下降沿接通上升,后退就OK了:
LDP   X1
ZRST   S20    s30  所有用过的寄存器
ZRST   Y0   Y10000 指所有用过的输出
LDF  X1
OR  保持
ANI  停止
OUT   后退
LDF  X1
OR  保持
ANI  停止
OUT   上升
到了不就是原点?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的回答

但是我感觉加在最前面不妥当

因为按下X1停止按钮后,没有了输出,至少也是立即完成停止的动作

但是机械手完全可以在运动中按下的

也许我理解错了

希望指教啊

网友A:
不管我说的电路行不行,你可以试试看,ZRST是复位不管你的什么地方什么状态软元件

网友B:
最学都不要过于的去钻某一指令,IST并不是可以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