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6-05-11):
我是初学者,请问温度传感器都是模拟量输出吗,有时数字输出的吗?请那位高手告诉我吧

网友A:
可以数字量输出,接2次仪表即温度变送器,我们公司就有。

网友B:
温度传感器可以做一体的
也可以做成各种非标
这个是最简单的了
随便找个厂家问都有哈 几乎

网友C:
可以数字量输出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用于温度、湿度、压力、流量调节,与温度传感器、二线制变送器配套使用。请关注!欢迎使用,谢谢!

网友D:
我觉得你的这种说法有一定商榷,温度传感器(其实应该叫温控器)在工控上是去控制加热装置的,所以一般存在继电器输出,电压输出(接固态继电器用)和电流输出(接记录仪等)几个种类。

网友E:
是,温度传感器(热偶,热阻等)都只有模拟信号,要变成数字信号的话,接个转换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