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1):
我要做的是一个制冷系统的控制电路
我的设想是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 ,让继电器控制制冷片的工作与否
但是制冷片的工作电流很大,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控制制冷片,]
我是菜鸟,请哪位大虾指点迷津。
十万火急,明天要去买硬件电路制作了,请好心的大哥个大姐姐帮忙,
万分感谢

网友A:
单片机输出口-uln2003-光电隔离-继电器-交流接触器

网友A:
也可以试试达林顿管

网友B:
二楼的朋友说得不错,另外还可以用固态继电器或双向可控硅功率模块来控制,电流可以从几安培到几百安培的范围内选择,体积比用普通继电器转接触器要小得多。

网友C:
二楼的说的很对

网友D:
我公司有三菱,大金,开利,约克那么多冷气从来没有见过用固态继电器的,两个月前大金公司过来我公换接触器,原来用 的好像是德国的,现在换ABB的,听过来的师付说是日本仔要求换ABB的,是什么原因我就不问了!

网友E:
朋友,用IGBT控制比较方便,成本低,控制简单,IGBT驱动芯片用IR2136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