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1):
我要做的是一个制冷系统的控制电路
我的设想是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 ,让继电器控制制冷片的工作与否
但是制冷片的工作电流很大,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控制制冷片,]
我是菜鸟,请哪位大虾指点迷津。
十万火急,明天要去买硬件电路制作了,请好心的大哥个大姐姐帮忙,
万分感谢

网友A:
电流多大?100A的接触器够不?

网友B:
晕 浪费!用场效应管不就得了?半导体制冷片一般都的低电压的 又是直流电,这还不简单?

网友C:
顶楼的兄台,请说得清楚一些,您说的制冷系统的电流是多少,既然是系统了,应该说规模比较大的,您的制冷片总不会是半导体制冷片吧,您说的制冷片要求电源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楼上的,楼主说是制冷片难道还有不是半导体的制冷片吗?还有,你听说过用交流的半导体制冷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晕 浪费!用场效应管不就得了?半导体制冷片一般都的低电压的 又是直流电,这还不简单?

同意

网友C:
6楼的大哥,制冷系统可大可小,有谁听说过有用半导体制冷片组成的冷库吗,再说小系统吧,家用电冰箱您总见过吧,它冷冻室里的制冷片虽然是由铜管或铝管制成的,但它的整体由铝箔夹裹固定,看上去还不是呈片状的,所以说您和我都没有错,错在楼主没有说明白他的制冷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如果用一片半导体制冷片做一个冰杯,您说它是制冷系统,这个系统也太小了,您不如直说做一个制冷杯得了。

网友E:
7楼兄弟。有意思。

网友F:
请教:场效应管制冷片的工作原理?还有冰箱是用压缩机制冷的吧?见笑了!望楼上的达人给以回答!

网友G(2006-11-04):
我同意6楼的老兄的看法

网友G:
靠,冰箱不有压缩机制冷,那用什么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楼主说是制冷片难道还有不是半导体的制冷片吗?还有,你听说过用交流的半导体制冷片吗?
对!
制冷片,顾名思义就半导体的制冷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