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1):
长江大桥何必炸,开个沟槽就通啦!
近日网上热议南京长江大桥,由于桥孔净高只有 24 米,不能通行载重 3000 吨级以上的船只,限制了长江黄金水道的运输效益;
怎麽办?有一种观点是炸掉重建,另一种观点是接肢升高桥面。
本人另有见解,如果我们逆向思维,原桥不动,只需在主航道上修一个过船沟槽通道,沟槽两端,设有船闸,大船进入后,沟槽抽水,降低水平面,桥孔净高相对增加,大船便可开过桥孔,然后沟槽放水开闸,大船驶出沟槽,自由通往上游。
这个方案的优点如下:
1。原桥不作任何改动,因此,不影响原桥的通行,不需修改城市设计规划。
2。修沟槽时,只需在预设主航道的两个桥墩的上下游围好围堰,基本不影响长江通航。
3。平时,不过大船,船闸开放,不必作为.

网友A:
楼主说的方法在一些河道是有使用。但是长江流量大江面宽船只密度大,估计这种方法就行不通了。有建设有破坏才符合现实社会,才能解决一部份人的就业问题

网友B: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C:
如果水深和洞宽够的话,弄个翻盖的桥面不行吗?

网友D:
不太能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F:
提出此方案的人了解船闸吗?了解南京长江大桥的水位情况吗?要挖一个24米的沟槽的代价比升高大桥经济上合算了还是更亏了?纯粹一个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

船闸的存在是因为有上下游水位落差,输水门利用上游的高水位给闸室灌水,泄水门利用下游的低水位放水,南京长江大桥的水位落差并不大,要达到24米以上的水位落差要多少公里啊?如要加快输水放水的时间,落差因更大才合理,也就是说这个船闸沟槽要建多少公里才能有实际意义啊?

网友F:
如果楼主要是觉得可以用电力泵抽水,那24米落差的水差不多是一个小中型水电站的发电了。

网友G:
建个南京长江大桥大概要多少资金的?
我对这方面实在是没估计量.
请楼主们告诉我这个这方面的菜鸟.
谢谢了这里,呵呵.

网友F:
对不起,我上面笔误,应该是12米落差,但是道理是一样的。

楼主:
塌方等问题总可用各种加固方法解决,本人不讨论加固方法。
12米水位落差的沟槽通道,大约要有(两个船长+桥宽)的长度,比船身略宽一些,才可过船,过一次船大约要抽水几万吨,(普通大坝船闸水可自流)单纯抽水的确不是上策,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希望共同开动脑筋,看看有无解决方法,我想到下述两个方法。
1。建沟槽至北岸(或南岸)的江下输水管道,从北岸(或南岸)另建河道,用以提供12米水位落差,这个方案水可自流,但不一定实现得了。
2。建沟槽至北岸(或南岸)的江下输水管道,抽水到南水北调或工业取水或农田灌溉工程,为了保证过船时快速自流排水,最好在北岸(或南岸)的低位先挖出一个能容水至少几万方的池子,这个方案若实现,可发挥综合经济效益 。

网友H:
在那个地方,不管你怎么挖,泥沙不用多久就会把你挖的地方填平的。

网友E:
南京大桥加不加高是政治问题,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在这里大张旗鼓的讨论这些只能是相当的无聊罢了。

网友I:
宽容说对了,其实,炸不炸南京长江大桥,是政治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谁想冒天下之大不韪,炸了桥。一定会遭到历史审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