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1):
大家讨论下用三菱PLC FX-2N怎样实现步进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A:
不管什么机器什么PLC,每个人编程的方式不一样,思维不一样,一样的正反转有多种方式可以达到目的。这还要看你的电路是一种怎么方式才才反转回来,用行程开关也可以,用指令也行,用指令就是走多远输多少个脉冲,然后用M8029结束,这样就行了

网友B:
大侠说具体点阿

网友A:
如果你的机器走100个脉冲后停下来,再往回走,这就是正反转了,这样就不可能用行程开关
那指令就是:
LD   X1  启动
自锁
PLSY   Kxxxxx 转速    K100脉冲   Y000 正转
LD  M8029指令结束
OUT M1
LD  M1反转启动
自锁
PLSY   Kxxxxx    k100   Y001  反转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步进正反转电路了,怎么控制那是你设计电路和机器时的考虑的,这只能是意思上是这么回事

楼主:
大侠,谢谢你了
你可以编一个具体的梯形图给我看看么?我的邮箱是myrandge@163.com
你的M1的反转启动是什么意思呢?
是否步进驱动器本身有个正反转开关的,只是需要编程控制其正反启动而已?
输出的脉冲是不变的?
是这个意思么?我正苦恼着是不是我输出脉冲,而只需要控制其驱动器的正反转开关即可。

网友A:
你控制什么东西?正反转电路和普通正反转是一样的做,不过是用M8029做行程开关了。
再者我人在江湖,却不是什么侠客,是个普通的打工人。
看一下手册就知道M8029是什么意思了

楼主:
我控制发动机的油门
需要正反转控制
我现在的问题是,步进驱动器是否有个正反开关的?
还是正反转需要程序实现,谢谢!

网友C:
一种以CW/CCW脉冲控正反转
一种是脉冲+方向控制正反转,这可能就是你说的正反转开关
一般的步进电机都有这两种方式,可以选 的

楼主:
谢谢dph2000
一种以CW/CCW脉冲控正反转
一种是脉冲+方向控制正反转
为什么我找不到方向控制指令DIR的呢?
还请问,CW/ CCW是不是两个脉冲通道呢?
就是脉冲输入CW时是正传,脉冲输入CCW时电机是反转呢?

网友A:
我看你也发邮件给我了,我还是在这里接楼上的说一下。
驱动器上就有 CW / CCW 这两个接口,不管哪个是正是反,接上脉冲试一试就行了,这个正反也是你自己定的,你高兴叫正就是正,高兴说反就是反。用PLC的 Y0 口接 CW  ,用 Y1 口中接 CCW  口,把 CW / CCW 的 “+”连起来接上开关电源的 “+5V”  PLC的COM口接 “0V” ,一般PLC晶体管输出为负极,千万不搞错了。这个脉冲电源一定要是平滑电源才行,开关电源的质量要好一点。

楼主:
好的,谢谢你!
     如大哥你刚才所说,Y0,Y1都是输出脉冲,只是接分别接CW/CCW而已
     因为之前上网查资料,被搞得一头雾水。
    CW/CCW的控制应该是简单点的了

网友D:
你们的一问一答对我启发很大。有问题时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吧。

楼主:
呵呵,都是那个大哥强啊,再次谢谢大哥!

网友E(2007-06-05):
真的很感谢各位的发言讨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