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1):
求救!!!!!!那位大师可以告诉我:用一个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电路图啊?控制要求是:正转 --停止---反转---停止,用行程开关限位,但是在两行程开关间可以随时停止和正反转运行。不能PLC控制。
请大家指点啊。。。谢谢!!!

网友A:
你脑子进水了吧

网友B:
一只按钮能控制正反转吗?我没试过。我倒是想学学怎么接啊?

网友C:
前些天的单按钮控制启动和停止,已经头都大了,这个更难!不知能否实现!关注!

网友D:
这只是做题目而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都这样设计电路,那键盘只用一个键,你说是好用还是不好用.

楼主:
其实用单控制正反转是可以的,但是要随时停止并可正反转就难了.不懂.

网友E:
这样的问题同事之间抬过杠,用联动的单按钮可以实现正反停止,这种系统实际中操作太麻烦,因为还有一个按钮按到中间位置的问题

网友F:
用计数器就可以  不过好像没有地方要如此控制啊

网友G:
好象老狮子有发过这样的贴呀.

网友H:
用PLC可以实现.继电器也没问题

网友I:
呵呵怎么接阿,,还没见过,想学学!!

网友J:
试着画了一下,不太复杂,用了一个按钮,四个继电器,二个接触器,一个热继电器。

网友K:
加接触器延时触头,或时间继电器!!应用没有意义,但是肯定可以实现的!
因为我曾改造过83年产的瑞士设备,里面就没有PLC全是电气互锁,用了20多年楞是没有坏,
最后不是因为耗子把线给啃了,它还能坚持工作!
结果我用了80多点的PLC才给改完,
我看了那电路!一个字,服!!!!

网友L:
用一个按钮传给两个输出点来自琐,按一下正转,在按一下就反转

网友M:
学习学习,还真没见过呀

网友J:
那天只是在纸上草草画了一下,回来有时间我用AUTOCAD画一下传上来。

网友N:
用接触器互锁,用上手柄不就实现了吗?

网友O:
如果你想用最少的元件控制正反转,那你就用一个正反转开关吧.一个就够了.

网友P:
真没见过,有谁发个详细的图来学习一下

网友Q:
没有什么意义,多加个按钮还有多麻烦么!

网友R:
花时间去想这还不如睡大觉

网友S:
加二个中间继电器可以控制电机起动,停止;但没有听过正反转

网友T(2006-06-11):
我大概想了一下,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来转接吗.

网友U:
可以得.行程开关,接触器长闭点,线圈.互所就行

网友V:
非用按纽啊
用个三档的转换开关不就行了吗

网友W:
没必要吧,是按钮太贵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X(2008-06-13):
在双锥烘干上可用到

网友Y:
我以前画出来过,是可以的!

网友Z:
电脑不能用 只能用人脑拉 HOHO

网友AA:
我去年在一個小型機床上做過實驗,這种電路設計只適合于理論,實際操作性并不大.只是在為難同行時才會拿來問!

网友AB(2013-05-18):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AC:
可以参照行车的控制方法,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电机在正传时候马上反钻(不带刹车的电机)有什么结果,没试过谁有遭遇的说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