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2):
用PCS生元件的配线图,怎样在配线图中的用自定义的符号,不想用系统带的黑盒子功能。说明书上说:“用数据库中的符号
如果选择数据库中的符号,就可以指定程序从数据库的哪一个区域中取出符号”。可是用数据库的哪一个区域呀,好像没有对应配线图符号的区域,难道要在数据库中增加一个字段?

楼主:
关于配线图的生成问题[求助]
想生成如图所示的接线图形式!!

楼主:
关于配线图的生成问题[求助]

网友A(2016-05-21):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哪位高手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