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2):
plc在自动输煤系统中的运用.我写了一部分程序.话了一部分梯型图..但是总体上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大家帮帮我. 弄个程序啊,--控制要求如下:
  供煤时,各设备的启动、停止必须遵循特定的顺序,即对各设备进行联锁控制;
   •各设备启动和停止过程中,要合理设置时间间隔(延时)。启动延时统一设定为12s。停车延时按设备的不同要求而设定,分为10s、20s、30s、40s、60s几种,以保证停车时破碎机为空载状态,各输煤皮带上无剩余煤;
   •运行过程中,某一台设备发生故障时,应立即发出报警并自动停车,其前方(指供料方向)设备也立即停车。其后方的设备按一定顺序及延时联锁停车;
   •各输煤皮带设有双向跑偏开关,跑偏15度时发出告警信号,跑偏30度时告警并自动停车;
   •可在线选择启动备用设备。在特殊情况下可由两条输煤线的有关设备组成交叉供煤方式;
   •可在线选择启动备用设备。在特殊情况下可由两条输煤线的有关设备组成交叉供煤方式;
运行模式
   根据输煤过程的要求,本系统设计了两种运行模式。在一般情况下,采用并行模式,可根据需要单独选用或同时运行输煤一线和输煤二线。交叉模式是由输煤一线和输煤二线的有关设备组成的,仅在特殊情况下选用。
   2.3.1并行模式
   并行一线:
   联锁开车顺序:10#皮带机→8#皮带机→6#皮带机→2#破碎机→2#振动筛→4#皮带机→2#皮带机→2#(3#)给煤机→4#给煤机。
   联锁停车顺序:与开车顺序相反,延时时间按上述要求设定。2#、3#给煤机某中一台备用。
   并行二线
   联锁开车顺序:9#皮带机→7#皮带机→5#皮带机→1#破碎机→1#振动筛→3#皮带机→1#皮带机→1#给煤机。
   联锁停车顺序:与开车顺序相反,延时时间按上述要求设定。
   2.3.2 交叉模式
   交叉线
   联锁开车顺序:9#皮带机→7#皮带机→6#皮带机→2#破碎机→2#振动筛→4#皮带机→2#皮带机→2#(3#)给煤机。
   联锁停车顺序:与开车顺序相反,延时时间按上述要求设定。2#、3#给煤机其中一台备用。
   2.4 PLC程序设计
   针对输煤系统的控制要求以及具体控制方案的实现,设计程序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主程序流程
   2.4.1 程序说明
   •子模块0:初始化子程序。在PLC加电时根据各个开关的位置设立标志位。仅在第一个扫描周期执行。
   •子模块1:并行一线联锁启停控制程序。根据启动标志位1实现并行一线的联锁启动、联锁停车,并判断事故停车信号以实现事故停车。
   •子模块2:并行二级联锁启停控制程序。根据启动标志位2和实现并行二线的联锁启动、联锁停车,并判断事故停车信号以实现事故停车。
   •子模块3:交叉线联锁启停控制程序,根据启动标志位3实现交叉线的联锁启动、联锁停车,并判断事故停车信号以实现事故停车。
   •PLC的输出信号控制电机的接触器,启动送高电平,停止送低电平。但是,1#破碎机功率达90kW,2#破碎机功率达110KW,需要降压启动,所以启动时PLC送一个正脉冲,停车时PLC送一个负脉冲。
 图见附件,

楼主:
我的油箱SLL198278@YAHOO.COM.CN 帮帮小弟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油箱SLL198278@YAHOO.COM.CN 帮帮小弟我....
你的油箱里面被煤装满了,比较难搞啊。这多东西要想出来,不是一天做得出的,专为你这玩意做都要几天,如果是公司就找我,如果是毕业设计那我就算了

楼主:
毕业设计........

楼主:
帮我写个初始程序也好啊.....其他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