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变频切换

楼主(2006-05-12):
如果用三菱变频器启动一台电机,达到50Hz以后,能否直接将这台电机转到工频工作?
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能否解决?

网友A:
相序不一样时电流会比较大;

楼主:
那对变频器会有什么影响呢?会烧坏IGBT不?

网友B:
可以利用变频器多功能输出触点来控制接触器转换,转换时要先断变频再通工频并注意相位(电机转向)。

楼主:
我想问一下4楼的朋友,那要断开变频后大概多少时间再通工频电源比较好呢?
在变频器有负载的时候突然断开变频接触器对变频器影响会有多大?

网友B:
多数变频器都会有一项设置,就是停机时可以选择以减速煞车的方式停止或以自由运转的方式停止,所以您先把这一项选择为以自由运转的方式停止。然后就可以控制继电器和接触器进行工频切换,变频器频率到50HZ并稳定后,关变频、切变频输出侧,合工频侧。中间可以间隔1秒左右时间。如果觉得安装麻烦的话,您可以到http://www.qggk.com中去购一块FKL-8061的板子,价格大概在100元左右,让他们为您免费编好程序,您只要接上二只接触器就可工作了,这样安装就会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