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2):
现有正负7伏直流电源,如何转换成正负12伏支流电源?谢谢!

网友A:
这需要用到2倍压升压电路,高级电工一般都会.

网友B:
先将直流变成脉冲直流,再用变压器升压,经整流回12伏的直流

网友C:
顶楼的朋友,看来您对电子不怎么了解的,这个问题只要有一定的电子技术的人都能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顶楼的朋友,看来您对电子不怎么了解的,这个问题只要有一定的电子技术的人都能解决的。
看来你也不怎么清楚!直流升压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E:
可以用泵电源模块,其实正负也是相对的!地和负7伏,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看成为正7和地。然后可以用开关电源转换电压。也可以用直流升压模块转换

网友F:
用倍压可以升到14V

网友C:
5楼的兄弟,如果您觉得直流升压是件比较麻烦的事,哪是错了,现在单片的开关电源多得不得了,而且外围电路又十分简单,三五个零件就能搞定的。

网友G(2006-06-11):
电子报(振荡电路)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