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2):
我想在一个十字路口统计在红灯期间的车辆滞留量
我的想法是在路口的远端放一传感器用来检测并统计开入车辆的数量
在路口再放一个检测并统计开出车辆的数量 两个一减就是滞留量、
不知该用何种传感器
或者还有什么其他方法
请联系我zhedongw·163.con

网友A:
很多
简单点的接近开关

网友B:
马路上的十字路口?
这个太复杂。似乎用监控录像好一点,或者干脆用人工。

网友C(2006-06-19):
www.dtsensor.com
看看,选择一种

网友D:
我有点同意2楼的看法,比较复杂.单凭两个传感器,考虑并行车道吗?我觉的应该是一排有几个车道几个检测开关,光电的.然后是你的原理.二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