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求助]

楼主(2006-05-12):
谁能用AD扩展模块CPM1A-MAD02-CH实现定位控制,程序或者梯形图都可以。比如在舞台吊杆机中的应用,该如何编程?

网友A:
模拟量控制?速度控制还是转矩控制?控制变频器吗?
加编码器反馈位置信号,高速计数得到位置值,控制变频器的起停。
现成的程式是没有的。

楼主:
那是否有用CPM1A-MAD02-CH实现定位控制的程序,什么程序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