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6-05-12):
各位,我单位用的是三相四线制,设备为电阻炉,(电阻炉使用三相电),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电炉四周地上辅有铁板,随便什么金属物只要在铁板上划过或在炉体上划过,都有火花现象,请问这是一种什么原因?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炉子使用正常)

网友A:
一般电炉都是星形接法,相当于三个单相电炉,你这个情况很可能是把中线接地了,查一下是不是这原因

楼主:
中线没有接地啊,我检查了,

网友B:
你可以断电摇一下电阻炉和铁板之间的绝缘

网友C:
可能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吧。要不是有感应电。

楼主:
电炉不通电,从控制柜内断开了,也不行,还是有火花现象。
新买的电炉也是这样啊,

网友D:
感应电吧

网友E:
测量铁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
很有可能是零线接地不好引起的

楼主:
铁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为2V,零线接地也很好啊,(零线还埋入了地下啊)

网友F:
那你可以用隔离检测法啊!就是把电阻炉悬空,不要与任何金属接触,离开铁板,通电看看.

网友G:
首先排除金属与金属之间摩擦产生的花(这道题不是脑筋急转弯吧)

铁板直接接触地吗??????????
是不是铁板下还有绝缘的材料?????
如果不是再请问一下电阻炉离你那变电所(变压器)是不是很远(我指电缆距离)

我估计后者可能性很大如果是再解答(到时再吹心里有底)

网友H:
感应电!给铁板做个重复接地!你说控制柜断电仍有火花,好象不太可能!

网友I:
检查供电系统吧,很可能是变压器或输电导线漏电.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知道电阻炉有多重不?好几吨啊!各位大师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感应电啊?!

网友F:
电炉不通电,从控制柜内断开了,也不行,还是有火花现象。
新买的电炉也是这样啊,

大哥我想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电炉不工作也还有火花吗?是不是夸张了点呢?
你所工作的地方是不是有高压电啊!或者你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强电、强磁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