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2):
变频器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有哪些功能?应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简单讲就是:通过改变输入电流频率来改变电机的转速

网友A:
适用于需要改变电机转速以达到控制电机后端设备生产的木的

网友B:
本人有些想法,在此贴出请高手们指点.(我只是使用过低压380V的交--直--交型的变频器)
其工作原理是:通过整流单元,将输入的交流电源整流成直流电存储在电容中,电容的作用是蓄能和稳定直流电压.然后通过逆变单元,将直流电变成可控的交流电加到电机上.通过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通过控制输出波形的"频率"(还是用频率才说的比较清楚,虽说和周期差不到那去)控制电机的转速,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所说的输出电压为加载到电机上的电压)
至于其功能,最根本的就是调速,其他功能无非是完善调速和调速本身所带来的.就像是锻炼身体一样:锻炼身体最根本的效果就是身体健康.你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可以选择各种方式来锻炼,例如足球\跑步\游泳\去健身房等等.又因为身体健康了,你可以去参加比赛,去追女生,延长生命.变频器也是如此.

网友C:
变频器的原理不是在频率改变的同时改变电压么?
4楼的朋友说“通过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通过控制输出波形的周期控制电机的转速,”是什么意思?
还有个问题,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改变和电压改变是成线性关系还是什么关系?

网友B:
在电机工作时,速度和电压没有关系吧!!!!只要学过电机学的人都知道,电机的输出转矩只是和电压有关(不说那些系数啊什么的),转速只是和电源的频率有关系.
在标量控制的变频器中,电压和频率是按固定曲线输出,但是这是标量控制方式的问题,而不是所有的变频控制都必须要在改变频率的同时也要改变电压.不然如何实现恒转矩运行.